深圳
威纶通怎么读取1200里面db块dlnt的数据?

楼主(2019-07-16):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西门子db块里面32位整型数据高低字和日系相反的,比如三菱可以在伟伦屏直接读取,但是读取西门子的就不行了,高低位是反的,如果分开读16位的数据就正常,折腾好久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读取32位数据,求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刚刚问了威纶通客服,已解决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B:
威纶通里的字节顺序也是可以调整顺序的

网友C:
威纶通数据类型直接设置双整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