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5U 怎样通过交换机实现一屏多机??

楼主(2019-07-16):
三菱FX-5U内置以太网接口怎样通过交换机把1号机台的报警信息传到2号机的触摸屏上 ?
第一次做项目,请各位大神教下

网友A:
把1号,2号触摸屏添加同一个PLC,两触摸屏写同样的报警就可以。
用什么通信协议比较好?

网友A:
5U的用SLMP相当于MC协议
真诚感谢!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通过以太网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