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RS485BD通讯三菱E7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7-16):
请问为什么我按下正转反转按钮的时候,RD与SD一闪而过,并且变频器是不是只有处于NET模式的时候才可以网络控制

楼主:
程序如下,请各位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我变频器参数设置为
Pr.117 1
Pr.118 192
Pr.119 10
Pr.120 2
Pr.121 9999
Pr.122 9999
Pr.123 9999
Pr.124 0
pr.79 1

网友A:
我觉得是参数设置的不对吧 要用到485通讯P79不应该是1吧 个人觉得119应该是11
还有运行的时候RUN灯有没有亮?
改好了,我把Pr 340 改为了 10,并且把 79 改为6就可以了,但是 run闪烁,频率没写进去

网友B:
Pr340设置的是0吗?Pr.79设成1的话应该只能在PU面板上操作

楼主:
再请教各位 频率如何写如变频器里,现在我变频器只可以有启动方向,没有频率

网友C:
你花那么多时间贴图,为何不传程序?想帮你看看都不知道怎么帮。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三菱PLC,跟三菱变频器通讯,照手册例子做就好了,没什么难度。
请问手册例子在哪?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2019-08-23):
P549没1没,RTU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