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接受,谦虚学习。

楼主(2019-07-17):
写了一个程序,启动时偶尔就会发生,程序直接走完,不按顺序。这个是内置故障吧!烦得要死,像,欧姆龙,三菱,信捷台达,基恩士,都没这样的情况,只有这个破品牌会这样头疼?
附件: 曲线锯螺丝测试机.rar (9 K) 下载次数:49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B:
永宏PLC肯定是没问题的,我都用十来年了,上万套永宏的PLC,都没有PLC内故障问题的,只有编的程序问题,你好好再看看你的程序吧。

网友C:
应该不是永宏自身问题

网友D:
程序问题,如果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能出现,那帮搞开发的可以回去种田去了。

网友E:
每种PLC又不完全一样,总有些东西使用不一致然后导致出现问题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虚心接受,谦虚学习。

楼主:
说的这些我都理解,现实状况就是这样,还会记忆上次的操作动作,奇怪不?用了上升沿就会这样,无敌一样的存在,品牌杂七杂八的太多了,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到这些方面!

网友F:
永宏沒有你說的那麼差,應該自己檢查一下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