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有些项目会用到矩阵的功能,这个在机械手或者一些多轴控制器中有专用的指令,加上一些循环指令,可能十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但在PLC中怎么实现矩阵呢?刚开始看到表格定位指令时我以为是做矩阵用的,但仔细看了下又不是,那它又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你指的矩阵,是MTR那个矩阵输入?

还是码垛定位

楼主:
不是MTR,是码垛或者托盘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MTR,是码垛或者托盘应用.

自己写循环吧,也不是很复杂,就料盘1个定位就行了,2个变量,i为X方向捉取产品个数,j为Y方向料盘行数,初始值i=0,j=1。X方向定位偏移移动捉取一次,i+1,循环N次X方向的捉取完后,i置零j+1,Y方向定位偏移,然后继续X方向循环。i=N,j又是料盘行数最大值时,码垛结束。

我一般都是这样写的。一般码垛指令也就4轴机械手那些有,3点定位定义行列数控制器自己解码出每个产品的坐标。6轴的我用过几个牌子的码垛指令都很差,得料盘和机械手坐标轴定义好才行,机械手前端又不像CMM那样带传感器的,料盘坐标轴意义不大..我基本都是手打

楼主:
谢谢提供思路,准备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循环吧,也不是很复杂,就料盘1个定位就行了,2个变量,i为X方向捉取产品个数,j为Y方向料盘行数,初始值i=0,j=1。X方向定位偏移移动捉取一次,i+1,循环N次X方向的捉取完后,i置零j+1,Y方向定位偏移,然后继续X方向循环。i=N,j又是料盘行数最大值时,码垛结束。

我一般都是这样写的。一般码垛指令也就4轴机械手那些有,3点定位定义行列数控制器自己解码出每个产品的坐标。6轴的我用过几个牌子的码垛指令都很差,得料盘和机械手坐标轴定义好才行,机械手前端又不像CMM那样带传感器的,料盘坐标轴意义不大..我基本都是手打

感觉3点标定效果不怎么好,它要求机械手的坐标系和机械坐标系重合度很高,否则越远偏差越大,我都是用4点标定。
6轴的机械手还没机会用。

网友B:
现在用PLC控制4轴码垛机械手已经有成功案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