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之间给条件信号,可以走哪些通信,哪种最简便?

楼主(2019-07-17):
如标题,两台FX-5U PLC之间给条件信号,可以走哪些通信,哪种最简便?
十点心情

网友A:
简易通讯吧
真诚感谢!
QQ---157072884

网友B:
5U直接编程软件里,网口配置下就行了

网友C:
FX5U,当然是以太网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CPU简单通讯

网友E:
只是请求信号的话可以考虑继电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