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控制

楼主(2019-07-17):
我想在一定时间内把伺服的转速从3000转下降到1500转,每隔0.5秒甚至更低的时间间隔来刷新转速。使用脉冲控制,目前测试情况是伺服对于指令的响应太慢,往往要过1-2s才会变化一次。理论转速跟实际转速会有最大7-8转的误差。
使用dplsy 脉冲 k0 y0指令,每个运算周期更新一次脉冲数据,但伺服没有办法做到哪怕500ms一次的更新频率。
尝试过调整增益,但基本上变化不大。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不会吧 伺服响应没这么慢吧 你用的什么伺服啊

楼主:
伺服是三菱的MR-J3-40A

网友B:
加减速时间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