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1200通过modbus和威纶通通讯,有人做过吗?听说要调用modbus块然后把db块放进去,而且只能读取16位数据是吗?

网友A:
从你做的方案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有飞机不座去座摩托车

网友B:
都用1200PLC了、为什么不选带网口的触摸屏呢,直接把DB块导进触摸屏里面就可以了啊,另外数值有16位和32位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做的方案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有飞机不座去座摩托车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要是有以太网的触摸屏我也不需要这么麻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1200PLC了、为什么不选带网口的触摸屏呢,直接把DB块导进触摸屏里面就可以了啊,另外数值有16位和32位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呢?

你说的我知道,我要是有以太网屏就不会来这里问了

网友C:
1200没有串口啊,你买了串口模块了吗。那个也要几百块钱。
你要添加MODBUS从站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0没有串口啊,你买了串口模块了吗。那个也要几百块钱。
你要添加MODBUS从站库。

是啊,加模块,博图有modbus的块可以用,今天把功能弄熟悉了,模块到了就可以试了

网友D:
日常冒泡。。。顺便学习

网友E(2019-08-26):
加cp1241modbus扩展模块。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