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各位大佬,刚接触MR-JE-40A驱动器,线接好后驱动器报警,报警代码为ALE6.1,手册上说是EM1/2未变为ON,或者DC24V未连接,我想问下如何将EM2/1变为ON.直接连24V正极就可以吗?谢谢

网友A:
純粹大概看了一下,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接腳圖,你的emg/son/LSP/LSN那塊還沒接,把需要的接上吧,不然就用(有>用)軟體的部分調參數BY PASS掉

剛有錯字SOR~

楼主:
我刚才看过了,那麻烦问下注12部分全部连到220V+极是吗?还是连到哪里,另外红框部分需要连接吗?
引用 网友A:
純粹大概看了一下,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接腳圖,你的emg/son/LSP/LSN那塊還沒接,把需要的接上吧,不然就有軟體的部分調參數BY PASS掉

网友A:
註12的部分依左邊說明用的上的部分在與DOCOM(47腳)接在一起即可,常用到的就是我前面提的那4個,其他依功能做選擇,用不到的就不一定要接,至於紅框部分如果你有轉矩上的要求再去研究吧~~

网友B:
说的直白点就是0v或24v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