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数据寄存器问题,客服说這是不可能的~

楼主(2019-07-17):
FX3U的PLC,其中寄存器D600被使用多次,会根据不同导通条件传送入不同的值,使用一段时间后其它的D600值不会根据当前输入值改变而变为-64094,更换新的寄存器地址后正常,但使用十几天时间后又和以前一样,现在只能每半个月更换一次地址。求大神们帮忙解惑。

网友A:
是否机器周边有干扰!

网友B:
检查有哪些指令用到D596~D599的,16位指令与32位指令混着用,很容易出错

楼主:
谢谢,都改成32位的试试看

网友C:
你第二张图是16位,其它地方又是32位运算,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找到解决办法没,我是一个计数器也是这样,搞得慕名奇妙。还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E:
按道理说都是16位和32位使用造成的,我也是遇到三菱的,某个寄存器就是不对,他周围的都没用,就他有问题,办法就是不使用他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寄存器溢出

网友G:
第二张图片,把D388转化成双字,然后DMOV给D600,还有一点,DMOV给D600的时候不能同时DMOV,加个互锁试试。

网友H:
1、两个32位字元件的乘积,存四个地址连续的16位字元件(64位)。用DMUL指令,表示用D334-D335这2个16位字元件组成的32位数(D334存低16位,D335存高16位,其中最高位为符号位,最高位为1表示负数,负数以补码形式存储),与K100相乘后的乘积,存D600-D603中,D600存最低16位,D603存最高16位。同样,最高位为符号位。因此,在使用带D的乘积指令时,要保证相邻若干的寄存器,不得受到其它指令的影响。32位寄存器的取值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64位的取值范围:-9223372036854775808 ~+ 9223372036854775807。2、用M8000这个触头执行DMUL指令,表示PLC处于RUN状态时,每一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乘法指令。也就是说,是循环不断地执行。这样会导致运算结果溢出。3、其它诸如:SUB指令,也是在触头条件满足的每一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也可能导致运算结果溢出。
下载积分:+1(sdif000)
下载积分:+1(mylover132) 热心助人!

网友I:
不要怀疑PLC出错,32位乘法指令结果占4位,是不是时间长了结果溢出?楼上说的很多了。

网友J:
吾日三省吾身:双线圈了么?寄存器混用了么?结构没规划好就动手写程序了么?

网友H:
补充:问题出现在D375上,[DMOV D374 D600]功能是把D374-D375存储的32位数据,赋值给D600-D601。D374存低16位,D375存高16位,D375的最高位是1,因此被认为是负数。程序中应该是有其他指令对D375的值作了改变。

网友K:
以前公司自动设备也经常这样,到了一定时间就无法使用,必须对相应寄存器进行清理后才能使用!    疑似寄存器溢出!

网友L:
单元规划有严重隐患,你第一张截图里就有D332和D334,只能保证32位安全,DMUL运算是64位,占用4个单元,直接出错了!我用三菱第一天就是4个单元一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有哪些指令用到D596~D599的,16位指令与32位指令混着用,很容易出错

谢谢,都改成32位后没有出错了

网友M:
保证不了数值不会放不下,该64就要64没法的,除非你能保证肯定能放下 我 掉过这个坑

网友N:
可能还是逻辑的问题,可能某些情况下是双字地址,而你用的是16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O:
全部用32位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