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触摸屏安装软件20171212 GTW3 1.185T   安装好后出现GT Designer3编程软件和GT Simulator3仿真软件,编辑好一个简单的画面想模拟下,打开模拟软件选择好需要模拟的程序出现GX  Simulator2未启动对话框,无法仿真,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case/941652218.html

谢谢解答,操作和这一样的还是不行

网友B:
宝宝,你要
第一步、先把三菱的PLC程序用works2打开,然后模拟开始,
第二步、把触摸屏程序打开,开始仿真,才可以的。

楼主:
谢谢指教,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宝宝,你要
第一步、先把三菱的PLC程序用works2打开,然后模拟开始,
第二步、把触摸屏程序打开,开始仿真,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