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中的 CCD指令 和ASCI 指令

楼主(2019-07-17):
例如;【CCD D11 D28 K7】 是不是就是把 D11~D17的ASCⅡ代码作为十六进制相加并放入D28 中
那么CCD 的作用是什么呢?
例如:【ASCI D28 D18 K2] 是将D28中的数的后两位变成ASCⅡ代码放入到从D18开始的连续两位寄存器(既D18、D19)中。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程序中的总和校验 它存在的意义是么?为什么要进行校验呢?不进行效验就不行了吗?
希望各位解惑

网友A:
个人感觉校检,用来验证接收与发送数据是否一致,主要看数据有没有错
那如果程序中并没有校验的过程,但是接收与发送的数据一致的话,该程序是否能运行呢?
下载积分:+1(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

楼主:
有人懂的吗?

网友B:
很简单啊,我给你2个橘子然后喊一句“天王盖地虎”,你拿到了2个橘子,然后回我一句“宝塔镇河妖”,我才能确认这2个橘子是被你拿了,而不是被别人拿了或者你漏拿了,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 很强
下载积分:+3(陈仙子91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