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信捷发脉冲指令是不是对应一个端口如Y0的所有脉冲指令只能出现一条,为什么我用绝对定位指令后,再出现脉冲指令就无效了,干扰了

网友A:
指令切换的时候你未暂停,最好得暂停一个扫描周期。

专业外协

楼主:
我都加延时半秒了

网友B:
信捷部分系列PLC是这样的,要用STL和STLE指令写

爱家爱china

网友C:
XC系列必须把脉冲指令分在流程里面
XD系列支持随便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C系列必须把脉冲指令分在流程里面
XD系列支持随便写的

网友E:
XC的不能有双线圈,除非用流程

网友F:
信捷XC系列同一个点在主程序应当只可以用一次.但是放在STL和STLE(S状态继电器)器中指令用的话,每个S状态都可以一次了,不同的S步进程序之间,如果是同一点发脉冲,最少延时 50ms.
附件: 快意达压花机  2012-1-5 售后.zip (15 K) 下载次数:112

网友G(2019-08-16):
信捷绝对指令脉冲必须得先走完,才能执行下一段脉冲指令。不能说是走到一半,下一条开始这样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