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7):
1:单相电电压220v,电流5a 功率P=ui????
2:三相电电压220v,电流5a 功率P=ui????

网友A:
引用楼主wangfeng005于2019-07-17 21:26发表的 单相电和三相电功率的算法,请大神指教 :
1:单相电电压220v,电流5a 功率P=ui????
2:三相电电压220v,电流5a 功率P=ui????

1. P = E*I*cosƟ

2. P = √3* E*I  (線電壓、線電流)

网友B:
2、 P = √3* E*I *cosƟ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单 相:P=U相I相COS$
三相:P=√3U线I线COS$       或者  P=3U相I相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