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欧姆龙 PLc用PRV指令读取的高速计数器当前值断电后会保存吗

楼主(2019-07-18):
欧姆龙CP1H pLC用PRV指令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保存到D100中,断电重启后寄存器里的值会保存吗?

网友A:
原则上会保存,但是上电那瞬间又读成0了。。。

bnnyygy

网友B:
需要编码器转一圈找到Z后就好了。

网友C: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D(2019-08-26):
不会保存 需要配合INI指令功能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