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之前在网上找到一段程序现在正在学习,问题是为什么频率读取感觉读取不出来呢?
还有第二张是我自己编写的读取电压程序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那条【HEX D33 D200 K4】我看不懂
希望懂的人讲一下

楼主:
有人懂的吗?

网友A:
你有发帖子和等待的这点时间,去查一下手册不行吗。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就是查了 不懂啊

楼主:
有人讲解一下的吗

网友B:
【HEX D33 D200 K4】
将D33/D34/D35/D36共4个寄存器的ASCII码转成16进制数,并存到D200中;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可是为什么要将D33~D36的寄存器的ASCII码转化16进制并放入D200中吗?
难道变频器的频率参数数据是在D33~D36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要将D33~D36的寄存器的ASCII码转化16进制并放入D200中吗?
难道变频器的频率参数数据是在D33~D36中吗?

因为你这个通讯是以ASCII码发送与接收,收到的数据以ASCII码的形式存在D33~D36中,你不转码是不能正确显示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你可参考我发的贴,是FX1N_485BD与台达变频器通讯例子,里面有类似转换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002.html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可是我转码之后D33的值为H0000 D200的值为0005 但是我设置的频率为38HZ这数值怎么也对不上啊。。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这个通讯是以ASCII码发送与接收,收到的数据以ASCII码的形式存在D33~D36中,你不转码是不能正确显示的

网友B:
你把程序上传看看,才可以帮你详细分解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这是程序,麻烦你了

网友B:
打包传上来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RS485通讯
附件: 工程.rar (11 K) 下载次数:23

网友B:
看程序:读出

用变频器手册的例子,变频器回应

你看,读出的数用4个D表示,而且是ASCII码,如果不转,是不能正确显示读数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再看,你写入程序:

HBB8换成10进制数是3000,
换成ASCII码为:

从这两个图看,D100的值是3000换成ASCII码到D16/D17/D18/D19得到的数如第二张图;
说回原话题,不转换的话,就是ASCII码,是不能正确显示读数;
用HEX指令,就把读出的4个D,合并到D200中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还是有点不太懂,意思就是我更改频率的是D100,然后D100把数据给了D16 D17 D18 D19 ,所以我现在如果要读的话应该改为【HEX D16 D200 K4】是吗?
引用 网友B:
再看,你写入程序:
[attachment=235292]
HBB8换成10进制数是3000,
换成ASCII码为:
[attachment=235295]

网友B:
不是,你要看读程序
读出,是从变频器里读出数据,
在程序里看RS指令

读出的数存在D30起共10个,读出的数在D33/D34/D35/D36
再不明白的话,多看我发的例子
  • 下载积分:+3(陈仙子915) 谢谢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嗯,谢谢我再自己研究研究,感谢你给我讲解了这么多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要看读程序
    读出,是从变频器里读出数据,
    在程序里看RS指令
    [attachment=235300]
    读出的数存在D30起共10个,读出的数在D33/D34/D35/D36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