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 viewer 远程问题
螺丝

楼主(2019-07-18):
Pro face 触摸屏用Gp-viewer远程出现以下问题
有哪些问题导致这现象
版本吗?
有同学遇到这中的情况吗
安徽合肥

网友A:
序列号有吗
这个没有序列号啊
你说的是什么序列号?GP_VIEWER

网友B(2019-09-20):
你要设置个访问权限,就是安全密码哪里授权允许就行,没有序列号的话,有个黄带,影响视觉和操作
嗯,这各项目解决了,主要是触摸屏有密码导致,当把触摸屏密码删了之后,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该设备做工艺,有些参数禁止对外开放,所以加了密码,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Gp viewer 远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