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 历史数据自动保存到Excel

楼主(2019-07-18):
请教下,怎么将组态王中的历史数据保自动存到Excel中;字符串不能做历史纪录,有用数据库做过的吗

网友A:
odbc 应该可以 不过excel 不太好吧 最少也要搞个access

楼主:
怎么做,可以指点下嘛

网友B:
看需要保存什么类型的数据了,若是同一变量多次采集,简单的方法可以利用报表采集,然后再自动或者手动将报表保存成Excel

网友C:
可以做到自动保存数据库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