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各位大神解答一下这段指令的意思,详细一点。

网友A:
把X10~X27开始的16点依次影射到M1128~M1143
K4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多读书多看报少玩游戏  看PDF

网友C:
把X10到X1F(FX的话为X10到X27)组成的16位数传给由M1128到M1143组成的存储器;

简单地说就是X10---M1128;X11----M1129如此类推.
K4M1128,前面的K,K1为4个M组成,例如K1M1128,就是M1128/M1129/M1130/M1131;所以,K4为16个;
再例如:MOV D0 K4M100;这条指令就是将D0的值传给以M100开头共16个组成的存储器;
希望能帮到你
非常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X10到X1F(FX的话为X10到X27)组成的16位数传给由M1128到M1143组成的存储器;

简单地说就是X10---M1128;X11----M1129如此类推.
K4M1128,前面的K,K1为4个M组成,例如K1M1128,就是M1128/M1129/M1130/M1131;所以,K4为16个;
再例如:MOV D0 K4M100;这条指令就是将D0的值传给以M100开头共16个组成的存储器;

学习了 谢谢
山本无忧,因雪白头;水本无愁,因风起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