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雅马哈机械手与FX3U通信方案

楼主(2019-07-18):
求雅马哈(RCX340)与FX3U通讯,需要在触摸屏上手动校准点位并可以修改存储机械手点位数据。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专业外协

网友B:
1.可以走串口通信,3U本体做
2.可以轴CC-LINK,3U cc-link做
3.你不是搞C#的吗,可以借助上位机,点位直接外部校准直接搞到控制器里,3U直接IO驱动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客户要求用触摸屏+PLC+机械手,RS232的话是用“RS”指令?

楼主:
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麻烦提供一点建议!

网友C:
3U串口发送机械手的远程命令可以走无协议通信或者MODBUS

网友D:
能买个雅马哈机械手示教器就好了

网友E:
应该不行吧,没见过哪家的控制器会开放示教接口

楼主:
雅马哈机械手不支持MODBUS

网友F:
搞不了,我问过雅马哈,没见过哪家的控制器会开放示教接口

楼主:
“机械手的远程命令可以走无协议通信”想用这方案试一下,听说台达,松下PLC是可以

网友B:
机械手的远程命令可以,支持报文手册上为准记得带上结束符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脉冲控制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