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无法转动

楼主(2019-07-18):
各位大佬麻烦问下,我现在使用QD75 D2定位模块与MR-JE-40A驱动器,但是手动操作、回原点时,伺服电机不转动,端子接线接线也是按照手册接线的,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麻烦各位大佬帮忙~另外QD75下面绿色的接头需要接线吗,若需要接线该怎么接

网友A:
记得模块底下的插头是接工作电源的。

网友B:
驱动器参数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C:
下面那个插头是接差分信号的地线。

网友D:
监控看看模块状态

网友E:
是否有报警?监控一下轴状态

网友F:
伺服控制器PA13号参数接收脉冲的形式要设置与QD75所发送脉冲模式一致

网友G:
程序X10和Y10怎么样,定位模块是否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