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比如Proface自带配方功能,然后里面地址设置好对应PLC地址就可以了。那威纶通有这个功能嘛,怎么对应或者是用宏指令。

网友A:
中高端的屏有配方功能,低端的如TK系列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只要理解配方的原理,用RW自己做就行了。用RW,RWA区,配合LW9216等索引,就可以做出配方,而且RW区有52万多个WORD可以用。
这种配方处理方案几乎通吃市面上的触摸屏。
  • 下载积分:+1(a1174381459) 具体例子有没有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理解配方的原理,用RW自己做就行了。用RW,RWA区,配合LW9216等索引,就可以做出配方,而且RW区有52万多个WORD可以用。
    这种配方处理方案几乎通吃市面上的触摸屏。

    不是理解,我才刚接触这个

网友C(2020-03-18):
    你好,现在威纶的威纶通的配方做出来了没有?我现在也是刚开始接触到威纶通的触摸屏,能否将配方发过来参考一下,邮箱:846377163@qq.com

网友D:
    请问RW这个做配方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