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台达ES系列PLC无协议通信用COM3-485,使用RS指令收发数据,会忽略高8位,只传输低8位,并且貌似没有字符串转换指令,直接传输的数据是乱码,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找你的供應商,找不到供應商的找台達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的供應商,找不到供應商的找台達客服

我只能把16位数据拆成8位的分别发送了,接收端再合并处理,真麻烦

网友B:
台达和三菱一样有M8161控制16位还是8位数据传送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达和三菱一样有M8161控制16位还是8位数据传送模式

的确如此,台达没这么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