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锥形转子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9-07-19):
如题,锥形转子电机和小吨位天车的起重电机一样,工频启动转子可以就位旋转、断电后依靠弹簧力退回实现制动。
如果用变频器低速启动、运转的话,转子会不会出现不到位现象从而不能正常旋转?
求大神指点一二,想想办法。多谢了。

网友A:
做过一个项目,升降升降部分电机就是锥形转子,变频带锥形转子电机。变频器高限50HZ,,然后5HZ(10%)运转锥形电机也不会弹不开。。最低试过3HZ好像是,就是弹开有点延时。(变频是普通磁通控制方式,力矩没有管的)
真诚感谢!关键是不能试验,我怕到了客户那里接上不能用就惨了。

网友A:
没问题的,已经做过

网友B:
楼上说的即是,没试验最低多少频率可以,反正能达到使用要求。
真诚感谢!那就OK

网友C:
行车起升的锥形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我们用了很多了,不过变频器选型时,要比电机功率大几个档,不然的话,会报过电流故障。

网友D:
学习了,都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