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西门子200PLC重启后PID控制不工作

楼主(2019-07-19):
西门子200PLC的PID控制,程序用电脑下载到PLC后,运行正常,当将PLC断电重启后PID回路不工作,但只要将数据块重新下载PLC就能正常工作。找不到问题原因所在,那位高手能帮忙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其他功能能正常工作吗?
下载积分:+1(wsh0215) 真诚感谢!

网友A:
PID控制应选用无条件调用
下载积分:+1(wsh0215) 真诚感谢!

网友B:
SM0.0的后边不能加任何条件。
下载积分:+1(wsh0215) 真诚感谢!

楼主:
PLC其他功能正常,PID手动功能也正常,用电脑将程序下载到PLC然后将PLC运行,所在功能都正常的,只要将PLC重启PID就不工作了。

楼主:
有好的建议请加微信13005863809,谢谢

楼主:
断电保存寄存器这样设定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PID功能块调用时,EN端不能有任何条件
下载积分:+1(wsh021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