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9):
请问为什么变频器和三菱PLC编程中的【RS D10 K12 D30 K10】为什么把12个寄存器塞到 10个寄存器里面 塞得下吗?
还有D10~D21是不是分别代表:D10;ENQ D11~D12:变频器站号 D13~D14:命令代码 D15:等待时间 D16~D19:数据 D20~D21:求和效验
那么D30~D39分别代表什么呢?是下图的那种格式呢? 那么我程序读取 D33~D36的数据区为什么没有频率呢,顺便我将程序上传一下,希望大家教下,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就是读不出来数值
附件: 工程.rar (11 K) 下载次数:12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只能说,你根本不理解【RS D10 K12 D30 K10】这条指令的作用。所以才搞出“为什么把12个寄存器塞到 10个寄存器里面 塞得下吗?”这样的笑话。这条指令分两部分理解:前半部分是设定D10-D21这12个寄存器存储发送的数据,后半部分是设定D30-D39这10个寄存器存储接收的数据。M8122置1发送数据,M8123置1表示接收完数据。
三菱变频器与PLC的串行通信有多种:第一种是MODBUS,这种方法应用广泛,移植性好,不仅适用变频器,而且适用其它具有MODBUS通信功能的驱动器、传感器等。采用CRC校验码纠错。第二种是三菱专用协议,采用和校验,因适用设备单一,已很少采用。第三种是CC-LINK,需用专用通信模块,通信编程最简单。第四种是CC-LINK IE,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
ENQ是三菱变频器的专用协议通信指令的控制码之一,命令代码表示PLC命令变频器干具体的事情(如启动、停止、变向、变速,读取转速、电流数据等),等待时间表示,PLC发送通信数据给变频器后,要求等多少时间后,变频器发送应答信号,这个等待时间由变频器的参数Pr.123设定,可以设为无等待时间。这样PLC就少发一个数据。
建议看看李金城写的书,他写了几本有关三菱PLC的书。每本书都非常好。建议学习变频器的MODBUS通信。对于采用专用协议的通信程序不做分析。

网友B:
这里有好心网友提供的通讯学习视频,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9946.html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RS指令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问的是为什么发送12个寄存器,但是接受的只有10个寄存器,还有D30~D39分别代表变频器的哪些数据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你根本不理解【RS D10 K12 D30 K10】这条指令的作用。所以才搞出“为什么把12个寄存器塞到 10个寄存器里面 塞得下吗?”这样的笑话。这条指令分两部分理解:前半部分是设定D10-D21这12个寄存器存储发送的数据,后半部分是设定D30-D39这10个寄存器存储接收的数据。M8122置1发送数据,M8123置1表示接收完数据。
三菱变频器与PLC的串行通信有多种:第一种是MODBUS,这种方法应用广泛,移植性好,不仅适用变频器,而且适用其它具有MODBUS通信功能的驱动器、传感器等。采用CRC校验码纠错。第二种是三菱专用协议,采用和校验,因适用设备单一,已很少采用。第三种是CC-LINK,需用专用通信模块,通信编程最简单。第四种是CC-LINK IE,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
ENQ是三菱变频器的专用协议通信指令的控制码之一,命令代码表示PLC命令变频器干具体的事情(如启动、停止、变向、变速,读取转速、电流数据等),等待时间表示,PLC发送通信数据给变频器后,要求等多少时间后,变频器发送应答信号,这个等待时间由变频器的参数Pr.123设定,可以设为无等待时间。这样PLC就少发一个数据。
建议看看李金城写的书,他写了几本有关三菱PLC的书。每本书都非常好。建议学习变频器的MODBUS通信。对于采用专用协议的通信程序不做分析。

网友A:
多看看书,就知道为什么发送12个数据,只接收10个数据,以及每个发送的数据和接收数据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A问B一些问题,A说了12个字,难道要B回答的内容必须是12个字吗?你对通信指令和通信数据格式及内容不是很了解。因为涉及的内容较多,只有看书才知道。要看三菱变频器的通信手册、MODBUS-ASCII(三菱专用通信协议采用这种类似的通信方法)、MODBUS-RTU的通信原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