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明月

楼主(2019-07-19):
如题:步进电机如何设定细分,保证不会出现丢步现象

   静等各位大佬回复,江湖救急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A:
细分和丟步没有联系,细分是解决电机转动时震动和噪音,细分越大越平顺,

网友B:
细分和你旋转的精度有关

网友B:
好比一个圆,分100份 和1000份,越多就越精密。

清风明月

楼主:
是不是说细分就是PLC发出多少脉冲(细分)步进电机运转一周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A:
一般的步进多是1.8度,即200个脉冲一圈,细分档位2.4.8.16.32.............,你打那个档X200就是转一圈的脉冲,

比如你细分设成16,PLC要输出200X16=3200个脉冲转一圈
清风明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步进多是1.8度,即200个脉冲一圈,细分档位2.4.8.16.32.............,你打那个档X200就是转一圈的脉冲,

比如你细分设成16,PLC要输出200X16=3200个脉冲转一圈

比如一个200个脉冲转一圈    =0.555556 度  然而步进角是1.8度     这样发出一个脉冲  会不会出现定位不准  或丢步现象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清风明月

楼主:
细分    电机角    脉冲=电机角    目前电机角为1.8度
200    1.8    1
400    0.9    2
800    0.45    4
1000    0.36    5
1600    0.225    8
2000    0.18    10
3200    0.1125    16
4000    0.09    20
5000    0.072    25
6400    0.05625    32
8000    0.045    40
10000    0.036    50
12800    0.028125    64
20000    0.018    100
25600    0.0140625    128
40000    0.009    200

不知道研究的对不对   脉冲发送量/电机角  为整数 防止出现半步状况     请大神指点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C:
步进电机,细分是你所驱动电机一圈所需要的脉冲,越小,精度就小,越大,精度就静确,比如,设置4000脉冲,PLC发脉冲就是4000个脉冲,360度,1个脉冲就是0.09度,但是你要准,我的建议是做完一次回一次原位就好了,这样就可以确保每次都在原位

网友D:
步进电机细分度调的越高精度越高,但也越容易丢步,实际应用一般取800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