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试了好多遍都是停止运行退出,大师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软件重装还是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A:
楼主 F930的屏你应该用老版软件来读取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F930的屏你应该用老版软件来读取程序吧?

要用那个软件?GT2显示是支持F900 系列的

网友B:
裝的不好或是版本太低,還有系統會影響,f還有自己專用軟體。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的不好或是版本太低,還有系統會影響,f還有自己專用軟體。

笔记本装了一个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