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这种能耗制动的吗?

楼主(2019-07-20):
制动电流,和制动时间需要多大?谢谢

楼主:
2.2KW的电机,我的制动电流1A,感觉没有效果。
下周将电流调到5A试试。
百度了一下,制动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倍。

网友A:
电流要适当调整大一点,时间也要调。最好是现场调整,因为负载不同,电流和时间不同

网友B:
挂个变频器上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做过,电梯那些都有能耗制动,串联几组大电阻
其实一些进口设备,传感器信号也会用上的,防止打坏控制器IO。菲尼克斯有专门的带二极管的接线端子,我们以前也有用,现在偷懒或者成本问题,很少用了

网友D:
直流能耗制动还是加个变压器整流好些,如果制动频率高,电阻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