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仿真S7-1200时的问题

楼主(2019-07-20):
博图V15 用软件自带仿真 仿真1200时 仿真不完全 求各位大佬说说问题出在哪里 修改操作数仿真界面不仿真 CPU是1215C 版本号4.0 仿真1500时功能时正常的
修改I0.1操作数不应该Q0.0接通吗?

楼主:
如果CPU选择4.0版本以下 直接连仿真都启动不了。。。

网友A:
你在使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的时候,I区可以接通吗?好像 Ctrl+Shirt+2 在仿真时对I区没用吧?除非你外部直接将I0.1导通。

网友B:
二楼说的正解,不光是博图的S7仿真软件,像三菱的仿真软件也无法支持输入点的强制,欧姆龙的好像可以。如果楼主要看效果,可以将I0.1改成M点。
【专业只做西门子】(群号86105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