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H程序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9-07-20):
CPIH PLC读出程序编辑错误,PLC正常运行中,错误地方见附图。哪位高手能帮忙斧正?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内存容量问题,与这截图类似

网友B:
把这几符号的?去掉。这几段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B:
语言识别不出导致

网友C:
不是用梯形图编的

网友D:
CP1H可以混编吗?
我知道基恩士KV的可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2019-08-24):
在我厂冲床上读出的程序也是这个情况,CP1MA的PLC,这个发红的程序是没有用的吗?能删除吗?请教高手!!

网友F:
发红哪里没有输出线圈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G:
在读程序时,把符号勾选上,第一次读程序时最好把所有选项都勾选上

网友H(2020-02-28):
有的是无输出的ST异常,有的是语言版本不一致。更有的是软件版本导致的变量名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