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40MT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19-07-20):
想使用FX3GA-40MT扩展3个FX2N-1PG做6轴控制,以前从来没试过,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有做过相关控制的,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行?麻烦有经验的大师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响应会是个问题,不如用5U

楼主:
三菱说不可行,3G系列不支持扩展定位模块,只能用3U或者5U

网友B:
好像是2n和3u才行,s和带g的都不支持扩展6轴用松下fpx吧

网友B:
或者用两个3g用nn组网也好,加定位模块太不划算

网友C:
可以的 我用过 直接加fx3u-1pg就行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考虑成本就用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