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大家好,小弟以前学的三菱系列的。现在想学下欧姆龙,奈何欧姆龙和三菱差别太大了,请教下有没好的基础资料,欧姆龙输入输出,寄存器,时间和辅助继电器都是什么标识求指教。
多多学习

网友A:
提供分享
签名个鬼

网友B:
慢慢来   原理都一样

网友C(2019-09-06):
就拿欧姆龙CP1E 40点PLC为例子  输入点0.00-0.11  1.00-1.11 输出点100.00-100.07  101.00-101.07  寄存器就是和三菱一样D0开始  定时器可以用TIMX 0 &10 等同于 三菱T0 K10 100ms定时器  辅助继电器w0.00 等于三菱M0  本人熟悉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 下载积分:+1(qq1090067363)
  • 下载积分:+1(socrazyman) 真诚感谢!

网友D(2020-05-07):
    欧姆龙转三菱,都差不多,我程序85%都差不多

网友E(2020-06-11):
    OMRON和西门子感觉更像

网友F:
    CP1H  (详细资料见操作手册 P.166)

    输入点:0.00—0.11,1.00—1.11,扩展单元按顺序依次类推。范围:0.00—16.15(未用到的.12—.15可作为内部辅助继电器使用)

    输出点:100.00—100.07,101.00—101.07,扩展单元依次类推。范围:100.00—116.15(未用到的.08—.15可作为内部辅助继电器使用)

    扩展最多7台,占用的通道数按上述规则类推。

    内部辅助继电器:W0.00—W511.15(不能分配其他用途) DM单个寄存器十进制数输入范围:-32768—&65535  两个寄存器:-2147483648—&4294967295

                   1200CH—1499CH,3800CH—6143CH(可通过扩展分配其他用途)

    保持继电器:H0.00—H511.15

               H512CH—H1535CH(FB块专用)

    特殊辅助继电器:A0—A959共960个通道(该区域的继电器不可强制置位和复位)

    暂时存储继电器:TR0—TR15(仅使用语句表输出时需在语句表写入,梯形图可不管,作用位置是梯形图的分支点,

                              使用顺序及次数不限,同一电路不可重复使用)

    定时器:T0—T4095,TIM/TIMX为100ms定时器,TIMH/TIMHX为10ms定时器,TMHH/TMHHX为1ms定时器。(TIM为BCD方式#(类似十进制),TIMX为BIN方式&(类似十六进制))

            TIML/TIMLX,长定时器,定时范围0.1s—115days/0.1s—4971days,精度0—0.01s

            TTIM/TTIMX,累计计时器,范围0—999.9s/0—6553.5s,精度-0.01s—0

    计数器:C0—C4095,CNT/CNTX,计数范围0—9999/0—65535;CNTR/CNTRX,加减计数器,范围同上;CNR/CNRX:计数器、定时器批量复位指令

    数据存储器:D0—D32767,带断电保持,不可进行置位、复位操作,D前加@符号表示数据以BIN形式间接寻址,可指定范围:D0—D32767,

               D前加*符号表示数据以BCD形式间接寻址,可指定范围D0—D9999,例:*D100,当D100实际值是50时,*D100等价于D50

               Modbus-RTU主站,串口1:D32200—D32299,串口2:D32300—D32399

    数据输入方式:&,十进制;#,十六进制;A751.15置位1次,再使用设置可将数据存储到内部存储卡永久保存

    脉冲指令:ACC:设定端口(#0000,#0001,,0002,#0003),设置输出模式(见手册),设置加减速频率(相同)xxxHz/4ms,目标频率;

              SPED:设定端口,设置输出模式,设置目标频率;PULS:设定端口,设置脉冲模式(相对脉冲#0000,绝对脉冲#0001),脉冲总数;

              PLS2:设定端口,设置输出模式,加速频率xxxHz/4ms,减速频率xxxHz/4ms(可设不同),目标频率,脉冲总数,开始频率

              INT:可用于停止脉冲输出;改变某一端口输出脉冲的当前值

              PRV:可读取当前脉冲输出值到某一寄存器

              PRV2:可读取当前脉冲频率

              PULS:设置输出的脉冲数

              脉冲端子分布:口0:100.00+100.02(脉冲+方向);口1:100.01+100.03; 口2:100.04+100.05; 口3:100.06+100.07

                            口0:100.00,100.01(CW,CCW);    口1:100.02,100.03;口2:100.04,100.05;口3:100.06,100.07

                            PWM0:101.00;PWM1:101.01;原点搜索0:101.02;原点搜索1:101.03;原点搜索2:101.04;原点搜索3:101.05

              指令上升沿执行:指令前加@;指令下降沿执行:指令前加%;立即刷新:指令前加!;-|| |-:DIFU上升沿触点;-| ||-:DIFD下降沿触点

              特殊继电器:操作手册P.261    章节页码:5-51    年月日继电器:A351-A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