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0):
电机遇到较大的阻力就会停止怎么实现?为什么有的自动门遇到阻力会反转?是电路实现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只知道是直流电机

网友A:
监控电机电流。

网友B:
路过学习!
爱家爱china

网友C:
电流继电器了解一下

网友D:
三楼说得对   检测电流继电器切换正反转

学海无涯,勤作舟

网友E:
车窗防夹功能和电动踏板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F:
如果是伺服转矩模式。如果是普通电机,只能检测电机电流

网友G:
还有一种力矩电机是随着电压增大力矩增大,但不能超出额定电压值。在额定电压内使用。当外部阻力大于电机阻力是电机就转不动了。但是这种电机不是阻力大时会翻转的那种。只是出现堵转状态,电机不会烧毁罢了。一般电机功率不大。

网友H:
扭力限制器,超过扭力马达空转

网友I(2019-08-29):
用电流检测继电器切换正反转,这个我以前做过。就是电梯作轿箱门同样也是检测电流的。我以前做过的是机床加工中心的废料粉碎机,电流检测用的是苏州维继的电子过流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