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9-07-21):
30KW电机启动带负载经常因为压降大而停车,可不可以改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明智的选择,不过银子比星三角会多好几点

网友B:
引用楼主我不在江湖1于2019-07-21 09:23发表的 变频器控制问题 :
30KW电机启动带负载经常因为压降大而停车,可不可以改用变频器控制。
压降大而停车 ==> 如果已經用星三角 或 緩起動器 改用变频器控制,應該效果不大。
而應加大电机。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扭力太低了造成的

网友D:
带负载启动,若负载太重用变频器也不好用

网友E:
谁家电机不是带负载起动?

网友F:
不一定用变频器拖动就是好,如果你的负载是破碎机的话,建议你考虑用星三角,用变频器的话基本很容易就进入保护状态,根本不能完成启动,你现在的问题是压降大,根本原因在于电力供应的容量小或电线原因造成的压降大,不一定是启动方式问题

网友G:
用软起动器好

网友H:
最好查出找压降大的原因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I:
配电电线路太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可以用变频器,如果负载大不好启动要选用重载型变频器
自学

网友K:
你说的是启动状态压降大,可以上软启动,如果是正常运行压降大,系统设计不合理,正常设计要进行压降计算的,不是根据经验搞个电缆啥的就行了

网友L:
动力电加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