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1):
小弟第一次单独做项目,求大神支招,项目有个工位,龙门清洗,有两个轴,伺服单元是SGD7S-5R5A00A202,伺服电机是SGM7J-08AFC6S,Y轴是皮带轮传动,Z轴是丝杠(带抱闸)。皮带轮周长190mm,丝杠导程是5mm,两个安川伺服电机都有行星减速机,减速比5:1。编码器用的是7系24位。求大神支持,我的电子齿轮比该怎么设定呢?
手册上面写的是:丝杠如果导程5mm,指令单位0.001mm,负载轴旋转一圈的移动量就是5mm/0.001mm=5000,那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就是B/A=16777216/5000✖5/1.
那我电子齿轮比的参数是不是Pn20E:83886080      Pn210:5000
皮带轮轴的设定是不是:指令单位:0.005mm,负载轴旋转一圈的移动量就是190mm/0.005mm=38000
那我电子齿轮比的参数是不是Pn20E:83886080      Pn210:38000
想请问一下大神,指令单位需要统一设定吗?

网友A:
8388608  / 125
4194304 / 2375

楼主:
大神,你这怎么计算的啊?还有这个编码器分频脉冲数是不是就是PLC里面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呀?

网友B:
我算的是丝杆设置为2097152/125.....皮带设置为1048576/2375....1脉冲=0.001mm。请指教。

楼主:
大神都怎么计算的呀?  有个减速比,5:1,是伺服电机转5圈,负载轴转1圈,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B:
这么说你可能好理解一点,丝杆螺距5mm,本来电机转一圈为行程5mm,加1:5的减速机后就是电机转一圈为行程1mm。要转为0.001mm是不是得设为16777216/1000。约分后不就算出来了。
  • 下载积分:+1(zhengf1989) 大师乐于助人

网友C:
    五楼正解。

楼主:
    谢谢大神支招。约分后,这个就是PLC里面设置的伺服转一圈发多少个脉冲对不?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你可能好理解一点,丝杆螺距5mm,本来电机转一圈为行程5mm,加1:5的减速机后就是电机转一圈为行程1mm。要转为0.001mm是不是得设为16777216/1000。约分后不就算出来了。

楼主:
    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C:
    五楼正解。

楼主:
    大神,能告诉下具体怎么计算的不?
引用 网友A:
    8388608  / 125
    4194304 / 2375

网友B:
    约分设置后就是为了不管圈数了,只需要给行程就可以了,一个脉冲就是0.001mm。不要老是纠结圈数。老是惦记圈数还去设置比例尺干啥?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支招。约分后,这个就是PLC里面设置的伺服转一圈发多少个脉冲对不?

楼主:
    那我PLC里面组态轴的那个参数该咋填?就是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和转一圈的距离?谢谢大佬,第一次做项目
引用 网友B:
    约分设置后就是为了不管圈数了,只需要给行程就可以了,一个脉冲就是0.001mm。不要老是纠结圈数。老是惦记圈数还去设置比例尺干啥?

网友D:
不用约分
直接16777216

楼主:
啥不用约分,能说明白点吗?大神
引用 网友D:
不用约分
直接16777216

网友E(2020-05-26):
减速比,5:1,是伺服电机转5圈,负载轴转1圈吗?如果全部精度是0.001的话,我算的跟3楼一样。我算的是丝杆设置为2097152/125.....皮带设置为1048576/2375....1脉冲=0.001mm。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