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2):
不了解計算出來數據不太對

网友A:
这是什么啊  看不太懂
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网友B:
使用双字监控数据
小侯

网友C:
就結果來看
K1,000*k30,000=k30,000,000
由於監視沒有設成雙字32位元
所以只顯示16j位元會等於K-154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35426]
就結果來看
K1,000*k30,000=k30,000,000
由於監視沒有設成雙字32位元
所以只顯示16j位元會等於K-15488

我了解重點是FX5U ST計算出來不是這樣

楼主:
這樣行直接帶D就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樣行直接帶D就不行
小侯

网友C:
你D2*k30000是以16位元代入(MOV)給D110
若改成D2:D*K30000則是以32位元代入(DMOV)給D120

我上面的那張講述的也是同樣的事情
你數值搬移及顯示只有下16位元而不是32位元資料搬移顯示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小候回来的对

网友E:
    小候回答的对

网友F:
    你D2*k30000是以16位元代入(MOV)給D110
    若改成D2:D*K30000則是以32位元代入(DMOV)給D120

    我上面的那張講述的也是同樣的事情
    你數值搬移及顯示只有下16位元而不是32位元資料搬移顯示

    是不是不能直接在线模拟?

网友G:
    很简单,用这种方法只能16位计算,你的数据超出范围了,ST里面用DMUL这个指令计算就可以了,不要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