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怎么理解,是连接上位机的

楼主(2019-07-22):
这段程序是连总控的,不知道是什么意识,有人指点一下吗?

楼主:
有不有人出来讲解下???

楼主:
这段程序的意思我懂,但是后面的M没有跟其他程序关联,这点我就不清楚是干嘛的
小侯

网友A:
你這段並無法讓人了解總控那邊資料是做甚麼
就你註解來看並不清楚
最多只能推測
D6011、M210、M901跟原點復歸有關
D6012、M203、M902跟自動模式有關
D6013、M207、M904跟暫停有關
或許
D6011是上位機下達原點復歸,M901去驅動M210執行原點復歸
原點復歸執行時D6011清除
僅能這樣猜測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