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22):
有大神做过一样的案例没?这种通讯方式方便吗?还是用基本的485模块与伺服通信,求教~~~~~感谢

网友A:
485速度不行 ,canopen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官方不有CANOPEN模块吧?第三方的也不便宜

楼主:
这种控制方式用过没?西门子的CANOPEN模块与台达通信
引用 网友A:
485速度不行 ,canopen还是可以的

楼主:
有啊!
引用 网友B:
官方不有CANOPEN模块吧?第三方的也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控制方式用过没?西门子的CANOPEN模块与台达通信

网友C(2019-09-06):
同求通讯方法

网友D:
引用楼主老大很悲伤于2019-07-22 11:30发表的 求助西门子1200加CANOPEN模块与台达伺服通信 :
有大神做过一样的案例没?这种通讯方式方便吗?还是用基本的485模块与伺服通信,求教~~~~~感谢

请问楼主 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呢?可否告知如何解决此问题的,谢谢!

网友E(2019-11-12):
西门子论坛有方案的,找一下。

网友F:
方案有现成的,一个是anybus的一个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