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手册上面的程序求助,不是很理解!

楼主(2019-07-22):
这是手册上面的程序,不知道是我理解的问题还是手册输写错误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下面DADD32位运算,所以D101和D103要清零。上面通道2的读取值应该是D102,手册上D101是错的。还有一个不明白的是通道1和通道2为什么同时都是K2M100,难道不冲突吗?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2022-10-26):
X0 与 X1 不能同时接通
BFM#17中同一时间只能设置1个通道工作,因此图中X0和X1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置位,这也是为什么两个通道都将临时数据存储到K2M100却不会造成数据冲突;若二者同时置位,会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