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计算最佳速度?

楼主(2019-07-22):
知道一段距离1米,怎么计算启动速度和中间速度与结束速度?并且电机行走的时间是最短的

网友A:
启动速度100和中间速度 800与结束速度100

楼主:
一楼那个距离只是一个举例,如果是20米的距离或25米的距离呢?这个最佳的时间和速度怎么在程序中自动算出来,并且定位误差在0.1cm以内

网友B:
自己做梯形加速曲线?

网友C:
这里涉及三个或更多变量,距离L,时间T,速度V,加速度a
L=VT,根据vt图,可规划成三角形和梯形两种运动形式
1、只知道一个条件是不行的
2、运动时间与最高速度,加速度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