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做一个上下页

楼主(2019-07-22):
有大佬知道怎么做一个,能读取当前页面地址,然后点上一页切换到当前页面减一的页面,下一页切换到当前页面加一的页面,我做了一个,一到这个界面就不停往加一往后面切换,都还没开始点。

网友A:
直接到目的地不好吗?非要走弯路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用Fn功能键就可以了。

楼主:
用功能键需要一页填一个啊。我用这个,所有页放一个就行。

网友C:
经测试可以啊
上,下页切换按键放在4号公共窗
多放一个数字元件监测加减数字(LW100)是否正常
PLC控制~~窗口编号偏移设10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功能键需要一页填一个啊。我用这个,所有页放一个就行。
那如果你在第1页,你想进入第10页,不还得用FN按钮,难道点9次下一页。这个功能增加难度又不大,如果真的适用性很高,各大HMI厂家早就加进去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