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步进电机带GOD搜索回原点

楼主(2019-07-22):
三菱步进电机定位控制指令中,使用绝对定位走完后,如何使用带GOD搜索回原点指令,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如何编写。
挣扎的学渣

网友A:
步进电机不加零点信号是用不了DSZR,只能用ZRN指令,用ZRN指令的话也可以序做一个利用极限开关触发的搜索回原点程序。同样也可以在任意位置完成回零动作。

楼主:
是这样吗?
挣扎的学渣

网友B:
但需要加一个X4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