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100B伺服好像不能与PLC走脉冲接线方式玩了。

楼主(2019-07-23):
伺服有个CN3端子排,还带2路光纤,官网下的说明书好像没有与PLC脉冲输出接线图,‘
请问是不是现在J4系列只能走光纤或网口通讯了???’

网友A:
J4-A走脉冲

小侯

网友B:
MR-J4-B本來就是走通訊
脈衝的型號是MR-J4-A
網路口的是J4-GF走的是CC-Link IE通訊
J4-B的CN3只是接一些DI ALM EM 等有要直接輸入輸出的信號
其實這些信號大多可以PLC透過模組(QD77MS)傳送
還有LA LB LZ的編碼器輸出也是在這

网友C:
B型是走光纤的。。。A型才是走脉冲

网友D:
其实这种型号问题下载一份选型手册(型录)就解决了,做项目的难道不应该要用到什么系列的时候先翻翻选型手册,确定驱动器和电机的参数需求吗?哪种型号是通用脉冲型,哪种是总线通讯型的一目了然。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