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一下什么PLC支持叠加和插补运动

楼主(2019-07-23):
我X轴要跟着输送带做同步运动 同时还要XY来配合着工作 什么PLC能支持同一个脉冲口可以做跟随和插补运动

网友A:
你怎么能同时干两件事情

网友B:
直线插补很多品牌都可以,圆弧插补就少多了。

网友C:
高级运动控制器,,找品牌商要方案,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D:
一个轴只能控制一个哦

网友E:
同时动作肯定有冲突 分解一下 一个跟随的轴带着 xy 走

网友F:
基恩士可以,可以螺旋、圆弧、直线……

网友D:
信捷的吧,G指令不错

网友G(2021-10-11):
楼主的问题有方案了么?怎么解决的啊
Katyusha

网友H:
安川运动控制器

网友I:
以目前的PLC完全能实现这功能,只是价格高低、品牌大小的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