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温度采集问题

楼主(2019-07-23):
现有L02PLC控制系统一套,客户临时提出设备需要检测12路的温度。用热敏电阻。请问如何选择相应模块

网友A:
买两个温控表,支持485通讯

网友B:
分清楚是热电阻Pt100还热敏电阻NTC?
热电阻可以用 L60RD8-CM 三菱L系列8通道测温电阻输入模块,
热敏电阻NTC支持的模块不多,只去万能淘宝找一下,用通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