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9-07-23):
求助,制动电阻应该如何选型呀?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
进步始于自律~
小侯

网友A:
一般來說變頻器手冊或是型錄上有提供適合該容量變頻器的剎車電阻型號
不同牌子的变频器都适用么?有没有区别?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上应该都有的吧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