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FB块标签类型

楼主(2019-07-23):
FX5U FB块标签类型 不正确,请问各位大神我的标签中为什么用双字和字都是不行呢?是控制伺服电机JOG输出的。

网友A:
input类型不对
请问大师 ,具体我应该用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B:
脉冲口有指定
请问老师 ,脉冲口有具体指定是在什么手册上面能找到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细心解答!但问题是软件上面提示不是INPUT类型错误,而是双字 正转速度的软件标签类型不正确???

楼主:
手册上面的FB块大多数是FX5系列模块专用指令,为什么3U支持的到5U不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