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漏电会烧坏驱动器吗?

楼主(2019-07-23):
机台共有四个驱动器,之前一直在正常使用。现在其中两个驱动器一上电就过电压报警。如果机台漏电,是否会导致过电压报警?

网友A:
与漏电无关

网友B:
漏电还不会跳闸啊,有可能是感应电吧

网友C:
量下电压,漏电不会有影响

网友D:
你确定你的机台漏电吗?如果机台漏电,那应该先把机台的问题解决掉.另外你的驱动器出现过电压保护,可能驱动器坏了.或者负载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的机台漏电吗?如果机台漏电,那应该先把机台的问题解决掉.另外你的驱动器出现过电压保护,可能驱动器坏了.或者负载故障.
正解!!

网友F:
应该是电压问题

网友G:
一般检查电机接线,绝缘。驱动器有可能因此损坏。

网友H:
接地,同周围设备同地
钟表1234

网友I:
接地,同周围设备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