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07-23):
有个线圈线挺粗,然后就是一组辅助触点

网友A:
电流继电器直接串联接线圈,使用常开或者常闭触点控制电路,不知道你的是 过流还是欠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一般用于直流电动机做励磁欠流或者电枢过流保护使用
永远年轻

网友B:
线圈串进去就行了,触点做控制或者保护用,可以控制控制电路或故障报警触发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继电器直接串联接线圈,使用常开或者常闭触点控制电路,不知道你的是 过流还是欠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一般用于直流电动机做励磁欠流或者电枢过流保护使用

我线圈串到三相电机其中一相上,电动机启动一下直接就停了?等会又可以启动了.辅助触点我没接线,只是测试了一下